GA-H61MA-D2V REV 2.0 风扇反复转转停停

楼主(2016-04-19):
2016.04.19 接修1片GA-H61MA-D2V REV 2.0 的主板,故障是:CPU风扇反复转转停停,怀疑是缺少某个电压所引起的保护,用万用表测到CPU电源为0V,(图纸可参考GA-H61M-DS2  REV:3.0论坛里面有),再测CPU供电芯片ISL95836的EN脚第9脚VR_ON为0V,

与此脚相连的管子只有Q40和Q18,

最后查到是Q19损坏,更换后故障解决!
附上本主板的BIOS

GA-H61MA-D2V REV 2.0 GOOD.rar

网友A:
本人觉得技嘉H61的主板还是挺好修的,前提是有图纸!

网友:
通病了               烂大街!

网友:
呵呵,我在论坛里面没见到,要是重复了麻烦坛主删此贴,此贴不适合老鸟看,还请留情!

网友:
虽然很多这种问题,但是也是原创不是抄袭就值得鼓励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觉得技嘉H61的主板还是挺好修的,前提是有图纸!

那是因为这种问题简单,我就遇到过一片非常难修的。装WIN7一切正常使用,装XP就LOGO死机。

网友:
开启 信号 没了

网友:
这个修到过多好几个

网友:
自己找出来 就说明有水平

网友:
我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虽说是通病,分享出来也不错啊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现在都是信号机。维修啊

网友(2016-05-19):
鼓励鼓励刚遇到一个一样的解决了

网友:
你打错了了把 把Q18打成Q19

网友:
95831的芯片没有集显供电的难休啊

网友:
我这块有开启信号,就是没cpu供电,芯片也换过。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