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71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9):
ACER V5-471 不触发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 ACER V5-471
版号: 11309-2
故障: 待机0.04 按开关无电流跳变!
故障排除步骤:
这个机器有个特点,是研究了下得出来的。就是待机的时候只有3 5V线性电压。 3V 5V 电压是触发后才出来的。待机状态测线性3 5 v 都正常。 开关上面3.3V 电压正常、 按下开关电流还是0.04 。。好吧。先从第一个信号测起  ACIN。充电IC。 上面打一圈。 看图:

运气真的很好。20#VCC  电压3.5V。 有时候测是 2.7V   问题出来了。。 找到pr4015

一端是19V 一端是3.5V 嘿嘿。。 在线打了下阻值 145欧。 打了下对地值没短路。 就换了一个上去

上电待机电流 0.01瞬间1.25 吓一跳。赶快断电。 断电测试电阻两端没有对地短路啊。奇怪了。。看到边上还一颗电容,就移除掉了。电容一头有点变色了。。 移除后。上电待机0.01  稳稳了。 按下开关,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亮机。。

加班发帖子,请兄弟们抖抖小手加点分。自从1元等于1分后。。为了分,伤了脑子啊。对不住兄弟们了。。没办法,不是天天都能碰到经典案例的。。所以别怪我!!为了分。。 大家懂的。。帮帮忙,我就剩下8分了。。 曾经何时,我也是分多的用不完。。。 哎。。 不提了。。

 会员5925152元2022-11-14 12:55

网友:
分析很清楚和有条理。

网友A:
多活跃论坛 积分不是问题   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活跃论坛 积分不是问题   加分了

多谢版主打赏。。哎。回复就1-2分。。 发帖子分多。 天天修的机器多,都是没营养的机器。。要是都发出来浪费论坛资源。。我今天发的这些帖子就是没分了才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打赏。。哎。回复就1-2分。。 发帖子分多。 天天修的机器多,都是没营养的机器。。要是都发出来 ...

不必谢

一些维修案例都可以发的 也许你觉得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不过对于新人值得一看的

技术帖子都会加分的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值得加分

网友:
鼓励发贴  我来给你加点分.

网友:
虽然没含量,,,我就当打酱油   哈哈

网友C:
pr4015有问题还会有线性电压吗

网友:
电容漏电把电阻烧坏了

网友:
说的不是很清晰,不过支持一下,能解决就好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分又回来啦啊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案例,小电容大问题

网友:
是公共段电容短路引起的???

网友:
运气不错,一开始就查到故障点

网友:
你这是秒杀?

网友:
顶了可以的。加油加油加油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高手 高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4015有问题还会有线性电压吗

没错。 6脚还有高电平。  线性电压全在。

网友:
帖子简单功夫却不简单呀

网友:
贴子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以鼓励发贴的原则,加分支持下。

网友:
我这有台故障现象和你的一模一样的,我加热南桥好了

网友:
运气不错 ,一查就找到了 顶一个

网友:
案例比较好啊

网友:
电容坏引起过流保护呀,

网友:
楼主图纸能贡献一下吗

网友:
LZ思路明确,很快找到问题,不过下次换这种保险电阻后,第一时间测量对地阻值

网友:
我的有点类似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也为下载分,以前也是用不完,现在哎不提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一看就是有经验,有理论的

网友:
楼主够细心的,分析的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