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2Z 外接不显维修经验。

楼主(2016-04-19):
宏基4732Z维修过程实测脚位阻值和电压。(别的型号会有差别)
1.2.3脚 阻值 是38欧(电压万用表量不出来 。用示波器
5脚   电压3.3V  阻值忘 了
9脚   440欧  电压5V
12脚  525欧  电压5V  外接显示拉低成4.2V
13脚  行  465  电压5V  外接显示拉低成4.1V
14脚  750欧    电压0V   (正常。这台就是有电压2V  才外接不显)
15脚  阻值忘量了  电压5V

网友:
什么意思啊,是什么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更换了什么器件

网友:
14脚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写的是一些测试数据吧 附上你的维修分析过程 就完美了

网友:
没看懂   几个意思啊

网友:
是不是二极管击穿,还是门电路坏了漏电引起的串电压上来了,

网友:
就是告诉我们多少伏电压正常?

网友:
14是场同步信号阿。没有它肯定不显示啦。

网友A:
是5脚的小芯片坏了吧。

网友:
是不是小五角芯片坏了?

网友B:
楼主是换了接口吧,顺便将正常时数据写了下来

网友C:
没看懂!请贴主能付上维修过程吗?

网友D: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表示没看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5脚的小芯片坏了吧。

别的机子有两个五脚   它这个是有一个14脚  芯片  门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换了接口吧,顺便将正常时数据写了下来

不是换接口。我把数据写下来 方便别人修到可以参考下。还有就是14是没有电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请贴主能付上维修过程吗?

没看懂?VGA脚位电压主要的我都写出来了 如果你遇到我这种问题 。你按上面排除一下你不就修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什么意思,

没看懂说明你没有修过VGA 我主要VGA的电压阻值都写出来了  你修到排除一下就知道了 很简单吧  我只是不想写得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