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主板开机报警不亮 小白求助

楼主(2016-04-19):
朋友送了台T23,开机报警3-3-1长,查了下肯能是1716和1631这两个的问题,手贱风枪吹了下结果报警都不报警了。。。就来求助。。。小白请见谅C://IMG_20160419_212241.jpg

网友:
照片,请大神看看

网友:
这主板没丝印,电路图暂时也没找到,修起来估计有点困难。。。

网友:
和1631应该没有关系吧。这种很老了直接买块板子才100块钱不到。T60只要100块钱。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问题,被你一吹把供电搞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很便宜的

网友:
板太老了也不值得修,修了也不赚几个钱

网友:
混分啊混分啊混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