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85GTM-E45 不跑马维修一例!常见故障!

楼主(2016-04-19):
MSI-785GTM-E45 不跑马维修一例!常见故障!
主板型号:785GTM-E45
版号: MS-7549  R:1.4

故障:开机不跑马
维修步骤: 触发后,测内存供电正常。 测CPU供电 不正常。。 问题点定位在CPU核心供电上面了。 测核心供电IC,供电脚正常。EN 0v 不正常。。 看图纸

EN 受控于 Q18   Q18受控于 Q19  Q19受控于 Q16

直接测Q16状态   2脚1.5  5脚0v  不正常。 看图纸5脚到了u6:

1脚 3V 正常   3脚EN正常  5脚输出 2.5 没有。、。。 客户催的急。 我一根线直连1-5了。故障修复! 客户说能用几天是几天了。。 这个故障是MSI主板的通病了。很多板子都会出现这个小IC坏掉!!

网友:
VDD25     我一般  都是  拆掉  芯片  用电阻  连起来!

网友:
最好拆掉芯片连,如果不拆掉芯片连的话,到时候芯片短路可能会烧U哦

网友:
拆掉芯片操作保险点

网友:
这个型号的,容易烧CPU

网友:
。。。。。。。。。。。这个走了好多弯路。 没有按时序来的原因。内存后是VDDA 2.5 那个5脚芯片就是将3V转换成2.5V的

网友A:
找个电阻 链接把,这样搞容易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阻 链接把,这样搞容易烧CPU

嗯,可以找个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