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I3独立 不触发 没待机

楼主(2016-04-19):
一开始电池可开机外接电源不开机(电池开机后充电也正常,单外接电源00.1A再接上电池也不充电)~让同行留下机器,第二天检查时发觉电池也不开机了,以为没电了,测主板公共电压正常,待机没3V5V,手碰下rt8206可开机正常,加焊一样,果断换一个,重复开机正常,装机测试正常,叫同行取机,当天同行没来,第二天又不触发了,心凉了,查网上很多是这种情况的(应该是通病),有的说换芯片的,电容,BIOS之类的,。我想能开机是正常的就没考虑BIOS,结果把电容换了还是一样,后来把PQ24和PQ42换了待机电压00.0A了(待机比之前底了),换好重复开机正常,叫同行回去测试两天都正常了,老鸟勿喷,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A:
上下管导致的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导致的不开机?

按楼主的说法是 换了上管

网友:
上管的DS有点微短吧

网友:
上管导致的 如果有示波器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用波波测会少走弯路。加分支持下!

网友C:
换了两个产生3 5V的上管 以前可能就存在上管轻微短路 后来彻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说法是 换了上管

是的~换上管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两个产生3 5V的上管 以前可能就存在上管轻微短路 后来彻底坏了

是的,上管微短路使rt8206起了保护

网友(2019-10-16):
兄弟搞个图片欣赏欣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