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LD2-X 上CPU 掉电 ! 及维修思路!

楼主(2016-04-19):
版号:P5LD2-X
故障 :上CPU  掉电   不上CPU  就不掉!

故障 锁定在CPU  供电  !

不上CPU  测量  电源芯片的供电   发现  PVCC 只有1.4V   不正常!

相连的PC29  腐蚀  应该是PC29短路  导致的保护!

拆掉  就好了;上CPU  跑码亮机  !

故障很简单  :上CPU掉电   一般都是  CPU供电芯片  条件  不满足;很多都是  芯片供电短路  ASUS G41   ASP0905  的  修了很多了  都是BOOT  外部电容短路!

上CPU 掉电  可按照   此思路检修!

前几天  朋友  问我怎么修  刚好 遇到  就发个帖子!

点位:

网友:
板子都有点腐蚀了

网友A:
你这板PVCC是通过一个保险电阻接到小四针12V的,如果是短路应该不上CPU也会保护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PVCC是通过一个保险电阻接到小四针12V的,如果是短路应该不上CPU也会保护的。

应该是小电容没完全击穿,毕竟还测到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PVCC是通过一个保险电阻接到小四针12V的,如果是短路应该不上CPU也会保护的。

不上   CPU  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小电容没完全击穿,毕竟还测到电压了。

就是没有完全漏电处于半击穿状态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小电容没完全击穿,毕竟还测到电压了。

可以理解为没有完全对地短路

网友:
是啊    很老的板子了          在修  再收钱   可持续发展!

网友C:
楼主好坏,那个电容不拆,过几天坏了,怪你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坏,那个电容不拆,过几天坏了,怪你没修好

可持续发展    再修 再收钱!

网友:
算古董了   楼主 新板修的好  旧板修的也牛

网友:
建议找个相同规格的电容装上,以保持pvcc脚工作电压输入平稳。

网友D:
摘掉电容这里pvcc脚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12伏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摘掉电容这里pvcc脚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12伏左右

肯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小电容没完全击穿,毕竟还测到电压了。

只有这种解释了,上U后电流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有这种解释了,上U后电流大了就不行了。

电容在没有完全击穿的情况下,可以理解成本身正级没有处于完全接地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在没有完全击穿的情况下,可以理解成本身正级没有处于完全接地状态。

上CPU  掉电   不上CPU  就不掉电推测是 1.4V工作电压没有完全带动CPU电源芯片工作机制引起,即工作电流满足不了15,21,22脚标称值。

网友:
这里上CPU掉电具体现象推测是主板开机触发CPU风扇瞬间停止转动,即4-PIN接口12V停止输出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PVCC是通过一个保险电阻接到小四针12V的,如果是短路应该不上CPU也会保护的。

当PC29 电容处于完全击穿出现对地大电流状态就会烧保险限流电阻,保险电阻实际作用就是大电流熔断本身保护CPU电源芯片工作。

网友:
ASUS M5A78-M LX 机箱入侵!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91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