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 13 主板的电阻值

楼主(2016-04-19):
客户联想 yoga 13 进牛奶大面积烧毁,部分电阻脚烧断,谁手中有料板帮忙测一下图中电阻的阻值。一个8014A边上的,17016边上的,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帮你量了一下,是331K,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A:
第二个电阻是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帮你量了一下,是331K,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谢谢,你手上有料板是吗?知道内存电压标号1206是什么芯片吗?或引脚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电阻是0欧。

你说的第二个是8014这个芯片对吧?但是从原理分析我觉得8014边上这个电阻应当是有值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第二个是8014这个芯片对吧?但是从原理分析我觉得8014边上这个电阻应当是有值才对!

我手上有板给你测参数,加我QQ聊:44746494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幸运。。。。。

这个板出了很久了,修复率也比较低,因为没图纸和数据等资料,其实有人有这个料板的,只是他们都很忙,没空答复而已,我是来碰运气的,结果真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