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V2 版本. 8.0触发立马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更换小三极管

楼主(2016-04-19):
今天来了张映泰H61MLV2 版本. 8.0 故障是开机马上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但是触发就是立马掉电  瞎查瞎测就省略了吧  没思路 纯属瞎搞盲修的 别说出来让大伙见笑 图中两个方框里面各自换一个小三极管  w04 再次触发示波器波波再也不断了  也亮机了  最后附上亮机备份的bios文件  没什么技术含量  勿喷!

映泰H61MLV2 版本. 8.0.rar

2.41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小三极管是W04   图片中打错字了  我用的1AM替换的

网友A:
干什么  用的   开启总线供电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  用的   开启总线供电的吗?

CPU供电EN开启

网友B: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图纸吗?

没找到哦  不好意思了!

网友C:
应该就坏了一个吧?怎么不强制上电看是哪个,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D:
H61 好多板子这故障都是CPU EN电压不对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坏了一个吧?怎么不强制上电看是哪个,换一个就行了

好吧 下次就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 好多板子这故障都是CPU EN电压不对导致的。

是啊  有一些没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瞎查都可以修复  我也瞎查看看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三极管问题 ,能修好就是高手,很多时候维修就是这样不经意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