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影驰显卡烧了1个元件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6-04-19):
求助影驰显卡烧了1个元件这个是什么元件

补充内容 (2016-5-11 21:03):
修复好了,但出现花屏了。怎么办?

网友:
在补清晰的照片。

网友:
场管啊,,,笔记本上用的就是这种,,,台式机用的不多

网友:
笔记本上多的是.

网友:
八脚场管吧

网友:
新主板上不是多这种管吗

网友A:
这都烧掉了字了。怎么可以看到型号啊。

网友:
谁有影驰 大将  这个显卡啊,帮忙看看,这个烧掉的元件是什么型号啊,感恩。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帮忙答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烧掉了字了。怎么可以看到型号啊。

随便找个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换个电流大点的,那个应该是核心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流大点的,那个应该是核心供电。

只要找到 MOSEFT 八脚 这叫场效应管吗?  要怎么找型号呢?大概什么型号可以?

网友:
拆下来了,发现烧了2个元件。
还有一个叫什么管呢? 名字看不太清楚(有找到这个管的型号的吗?)。

网友:
1个看的清楚。从别的元件看到的是: MOU2657  DJ4702GP
另一个少掉的大概是: RT??70A   ZSPEK90V

网友:
另一个少掉的大概是: RT0T20A   ZSPEK90V

网友:
RT0T20A   ZSPEK90V  这个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
有人帮忙解答吗?

网友:
有这2个零件卖吗?

网友:
就普通场管,笔记本上现在多用这类的

网友C:
烧掉的应该是mdu2657,你和别处的做一下对比,应该有一样的,图片看不太清楚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一个  这管子都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是N沟道场管,如果是PWM电路,可以确定是N沟道的

网友:
直接找两个场馆换上就行了。

网友:
场效应管吧

网友:
跟旁边的不是一样的呀
MOS管

网友D:
就是一场管,外观一样的方向装对就没事,不过可能还有其他东西烧了

网友:
笔记本上多

网友:
这个就是N沟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找到 MOSEFT 八脚 这叫场效应管吗?  要怎么找型号呢?大概什么型号可以?

看封装了。这个看着像vishay的powerpak SO-8的,sir404dp就行

网友E:
你玩超频了吗? 这个是显存供电的mos管,随便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掉的应该是mdu2657,你和别处的做一下对比,应该有一样的,图片看不太清楚

2657  从其他零件上看清楚了。
另1个贴片8脚的型号应该是81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场管,外观一样的方向装对就没事,不过可能还有其他东西烧了

烧了2个元件,还可能烧什么呢?怎么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玩超频了吗? 这个是显存供电的mos管,随便换就可以了

应该没有超频吧。

网友:
有一个是MOS管   有一个应该是RT8120A  供电IC

网友F:
先把这两个管拆下后再用万用表测下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8120从台式机主板内存供电、桥供电部分可以找到,是PWM供电控制芯片,两个场管无所谓,从主板上找两个外观一样的就可以了!
这只是显存供电部分的东西,要求不高。

网友:
不只是场管的问题吧,供电IC也有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
换好了2个元件,可以显示了。开机的时候是好的。但进去系统安装驱动后花屏了,这是什么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把这两个管拆下后再用万用表测下看是否有短路。。

都看到烧焦了哦。2个都烧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