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代I7 更换 S17E注意事项

楼主(2016-04-20):
  接手一台神舟战神,K4-I74572D1  不触发。客户才用几个月就坏了,网购产品。送修。经测量判定是S17E坏,短路。好小,第一次修4代平台机器。换好S17E可以正常上电。但是要等好久才亮屏。亮屏进系统到桌面会重起。怀S17E有问题,好又重换一片,故障依旧,没办法,以前MH55换了要刷BIOS,会不会这个也是,满大街找BIOS,百度,本网,淘宝,全搜了,找不着。没办法啊。难道就这样放弃,NO,花了10块钱购了一个修改BIOS的教学视频,现学现用。经过一个晚上的奋斗,修改成功。此机修复。上传修改好的BIOS。
大家觉得有用就加分吧?以后换这个桥想一下BIOS的事情,这事有待大家验证。是不是所有都要刷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也只是修了这一台。

建成电脑 -1

网友:

  接手一台神舟战神,K4-I74572D1  不触发。客户才用几个月就坏了,网购产品。送修。经测量判定是S17E坏,短路。好小,第一次修4代平台机器。换好S17E可以正常上电。但是要等好久才亮屏。亮屏进系统到桌面会重起。怀S17E有问题,好又重换一片,故障依旧,没办法,以前MH55换了要刷BIOS,会不会这个也是,满大街找BIOS,百度,本网,淘宝,全搜了,找不着。没办法啊。难道就这样放弃,NO,花了10块钱购了一个修改BIOS的教学视频,现学现用。经过一个晚上的奋斗,修改成功。此机修复。上传修改好的BIOS。
大家觉得有用就加分吧?以后换这个桥想一下BIOS的事情,这事有待大家验证。是不是所有都要刷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也只是修了这一台。

网友:
以上是改好的BIOS大家换桥了可以下了直接刷就OK。大家觉得帮我加点分吧?没分了

网友:
更新芯片BIOS也要更新

网友:
还没有合成过BIOS呢,是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网友:
早就知道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经验,哈哈,

网友:
bios也是专用,其他本子用不了的亲。

网友:
换过别的机子也发现过亮机慢

网友:
3带以上的机器都会出现更换桥芯片后亮机慢点的问题。。。。至于再怎么修改BIOS,我还真不会,。。。恳请楼主给我个购买视频的连接,我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
从一代i系列就有这个

网友A:
还有人扣我分,哎扣分理由都没一个

H55

网友:
看来我也要去淘宝买个视频看看了,刚才找过的确有

网友:
一个晚上学会修改BIOS 加分了

这个换了桥 接下来就是要刷BIOS的

网友(2016-10-15):
这个桥温度不能高   高了要挂   换了基本要换ME刷BIOS

网友:
换过两个神舟战神桥,换过后确实开机慢。论坛上有BIOS,刷上就可以

网友:
以前修了一个联想I5三代U坏的  没有换成功  妈的  U像桥一样  中间是弯的  焊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人扣我分,哎扣分理由都没一个

是不是 ,提取 全新的 ME 加入到 BIOS文件合成?????

网友:
那里有卖这视频。提个连接

网友:
一晚上就掌握了BIOS合成,也是大神级了

网友:
没试过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真的学习了

网友:
四代的桥换完都要改ME的,不然开机很慢,修十几台的战神换桥了

网友:
一个晚上就把bios啃下来了 厉害厉害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基本换桥之后都要刷BIOS,不然就会亮机慢,都是me惹的祸

网友:
还不知道合成BIOS呢 ,楼主的想法不错

网友:
现在修机就是麻烦啊,随便换个东西都得动BIOS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一晚上学会bios合成

网友:
是SR17E 。这个换PCH换给别人刷 BIOS都要用原厂资料或修改ME。不然显示很慢的。

网友:
这款就是BIOS故障,风扇狂转、20秒亮机、温度过高都是BIOS。

网友:
来自: 山东
很好的例子.值得学习的学习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