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联想S899T进入系统但看不到应用程序

楼主(2016-04-20):
联想S899T进入系统但看不到应用程序,可以拉出设置菜单。恢复出厂设置,双清均无效。卡刷也刷不进去系统,这个会不会是硬盘坏啊,故障现象如下图。求助大神

网友:
注意下显示排线接口有没有腐蚀  另外就是卡刷不行就线刷呗

网友:
强刷应该可以吧

网友A:
用刷机精灵刷个桌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刷机精灵刷个桌面就行

用刷机大师刷了一个桌面,果然可以了,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故障

网友B:
我碰到过就是没有桌面了 刷了就好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就是没有桌面了 刷了就好

我就用刷机大师刷了个背景或者说壁纸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连接电脑   能的话  就下载个桌面  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线刷官方固件,你这样的搞的系统是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没有弄好还给客户了

刷个桌面上去看看

网友:
高手在民间 学习了

网友:
遇到个,都没刷机就直接装个桌面软件(具体叫什么忘了)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是硬盘坏了 硬盘坏了 就直接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刷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刷入一个主题就行了

网友:
机子最后哪里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