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41S 715G3225-1-2 修好备份

楼主(2016-04-20):
AOC N941S 715G3225-1-2  不通电U702坏换了修好备份的

AOC N941S 715G3225-1-2.rar

网友:
有人测试过了吗

网友:
这机子程序坏的多吗

网友A(2016-06-03):
楼主,是刷了MCU好了吗,手上刚好友这个,也是电源板好的,不通电

网友:
试过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刷了MCU好了吗,手上刚好友这个,也是电源板好的,不通电

是啊!刷了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我的刷了下程序还是不行,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你说的U702不是MCU芯片啊,是一个3级管

网友:
这机子修过几个 但都是三端稳压的多

网友(2016-11-22):
刷完不加电了,原来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