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解

楼主(2016-04-20):
大家看看2.5.2中的公式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0.8是怎么来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A:
图都没有个好图怎么看

网友:
要是能描述下就好了 手头没放着你的这本书

网友:
这是一个单一例题就图片上那么多,图知道什么意思,公式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都没有个好图怎么看

网友:
芯片的定义就是这样的 ADJ脚要0.8V

网友:
谢谢不过这个0.8怎么来的没看到图上有,是不是见到这样的电路都是这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