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子广告显示屏进水后不亮,数据排线会拉低电压

楼主(2016-04-20):
大家好,我这里有一个广告屏,进过水,坏了个电源已更换,现用的电源逐个测试是好的,所有模板逐个测试是好的,目前不亮,插上数据排线后会拉低整屏电源,将5v拉低至2-3v,拔掉排线就能恢复正常,请问大家谁遇到过这种情况?该如何排除故障?谢谢!

网友:
一块一块试吧,,肯定是有那一块短路

网友:
如果有模板短路,应该是接上供电就会拉低电压,而我这个是接上数据才拉低电压。

网友:
我是单片模板全部测试过,全部能亮。

网友:
愁死我了。

网友:
只有一步步测试了

网友:
电源带不动吧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