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516显卡虚焊

楼主(2016-04-20):
100块收了这个本,显卡虚焊,,清红胶时看到掉了一个锡珠,圆圆的,,应该是锡珠,别的地方也不会有这个东西吧,想着上BGA也不行了,没办法·,直接上BGA,懒得查了,,神奇的是烧完下来开机竟然亮了,装好上硬盘进系统了。。。一切正常,,看电影也不卡。。。。
显卡

网友:
还不知道你那里弄来的锡

网友:
上家干过了吧

网友:
这种最好换掉,或者是重植一下

网友:
发这个干嘛

网友:
清理红胶要是温度低这个锡珠就应该是早就有的 不能清胶融化焊锡

网友:
估计不是显卡里面的,可能是外部带进来的

网友:
红胶 别动 加焊一遍 就行

网友:
换一个稳定点

网友:
还会坏的 锡珠有可能是旁边的 焊点有汉高 的事

网友:
CQ516 就是个渣渣,,AMD的吧,,,0674026还是034的北桥,,,一半会做死,无铅的曲线都容易死,

网友:
上BGA就没敢烧到底。开始冒烟就赶紧停了。。估计是别的地方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