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0 大短路

楼主(2016-04-20):
  客户说  放了一个晚上充电 第二天就不能开机了   打开一看待机3.3 大短路了

     桥坏了  把桥去掉以后   还是短路    发现   网卡   EC  都发烫   EC  是南京买的 带程序的   。    阻值都正常了 然后装上配件  一次性开机了  。

网友: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还发错板块了。。

网友:
楼主说的啥,不明白,不详细

网友A:
这个机器 3.3短路后一般会造成大面积烧坏 遇见过一次

网友:
是的,这ec带程序

网友:
这个3.3V短路好可怕   把大件都烧了

网友:
EC发烫 ec烧了

网友:
坏的挺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3.3短路后一般会造成大面积烧坏 遇见过一次

怎么烧掉这么多呢?芯片不保护的吗?

网友:
一般 你们换桥 换EC 报多少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烧掉这么多呢?芯片不保护的吗?

芯片和保护隔离都坏了 怎么保护 ……

网友:
充个电坏这么多啊,适配器不是原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