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 电源板上R104电阻是多少欧,谁有板帮我看一下呗!!!!

楼主(2016-04-20):
HP1007 电源板上R104电阻是多少欧,谁有板帮我看一下呗!!!!

网友:
上传个图片

网友A:
R102:22Ω; R104:65Ω; T2:BCR8PM-12L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02:22Ω; R104:65Ω; T2:BCR8PM-12L

谢谢,原来的R104电阻开路了,换上一个后上电直接烧暴了,连同R102一起烧了,原来的R102是好的,不知道是哪里还有问题,可控硅用表量没发现坏,是不是它坏了量不准呢,手里没有东西换。(刚开始打印机打印时提示热凝器故障)

网友:
能修打印机电源板技术还不错基地上对打印机电源板维修的案例太少!

网友:
元件上查R102. R104 .T2. SSR101.加热片损坏没?加热片的正常值65Ω。

网友:
主要是太懒了,如果大家都可以积极点,有空多拍点图片,标注一下各个零件的型号参数,那就方便大家了。

网友:
想知道你这个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