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弱弱的问几个信号用处

楼主(2016-04-20):
小白迅迅维出来不久,弱弱的问下,下面两个信号  CK_FSLB    HBSEL2 这两个信号干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上的灌水语言幽默,个人觉得这是时钟选择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灌水要被扣分的

网友B:
FSLB 一般是频率选择信号,用来超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LB 一般是频率选择信号,用来超频的

谢谢大神,小白修这块主板,换了  4       5个 822 ,,,没换好, 换掉这个相连的472 的却好了,所以小白才弱弱的问下。 挡 98 00 DC的样子

网友:
好像是给桥和cpu设定频率应该有三组,分别是800  1066 1333,我猜的不知道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