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P 电池正常开机,适配器可充电不触发

楼主(2016-04-20):
型号:S410P
板号:LS41P  MB   12293-1
此机以前师傅修过3 5V,现在返修。
单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单用适配器或电池适配器一起则不触发,但可以充电,用适配器时 3 5V也正常。用电池开机后,插上适配器再拔掉电池也是正常的.
求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6-5-28 12:15):
迟来的补充回答:3 5V滤波电容原机是固态的,被上家换成了钽电容造成的不触发和充电问题

网友A:
意思就是还没好是吧,我见过的 单电池或者但适配器不开机,基本都是保护隔离 和充放电那块儿故障  仔细看看

网友:
充电电路  和交流检车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还没好是吧,我见过的 单电池或者但适配器不开机,基本都是保护隔离 和充放电那块儿故障  仔细看看

没图纸 查那个信号 ?

网友:
没图纸,那个大神可以传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 查那个信号 ?

没图纸可以看下充电芯片 然后找芯片PDF 同样芯片外围电路也差不多

网友:
找充电芯片的PDF资料,对照引脚定义修修看

网友:
我觉得学是换充电芯片来得快捷些

网友:
查一下保护隔离 和充电电路

网友:
若没有图纸就找下充电 EC等的参考图纸查下 ac检测等

网友:
你这个问题 应该  就是单插适配器不触发的问题,你插上适配器和电池都不触发估计是单插适配器那个问题引起的。。。有点绕 。。

网友:
检查适配器模式下的开机时序

网友:
找不到图纸检修有困难
隔离管软击穿、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

网友:
自己在看看,量量有没有击穿或短路的,查ec的质料看看但适配器的acin和开关

网友:
这个有时候仔细一点就不需要图纸了

网友:
这个有点不好修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表示没法修。就是跟你说ACOK有问题,你也找不到元件。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pdf应该没有发出来acin

网友:
查查到ec的检测电路吧

网友:
适配器检测有问题?

网友:
隔离管换掉试试,查ec开机条件,适配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