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重装之后运行速度变慢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20):
有的小伙伴反映说,自己以前Win7系统的速度还可以,可是自从Win7系统重装了之后,运行速度就大不如前了,那这个要怎么解决呢?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解决步骤吧。

  1、相信很多用户在自己电脑装的都不是微软的正版系统,那么很有可能是电脑系统里面绑定了部分软件或者服务造成的,这些软件虽然说是可以卸载的,但是对电脑的运行速度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所有这里小编建议大家要装系统的时候最好装的是纯净版的系统,没有绑定强制安装软件。推荐:win7系统64位纯净版下载win7zhijia.cn/xitong/chunjingban/

  2、就是电脑本身配置原因,如果这时候你装的是最新的win7系统的话,那么可能带来的大量的更新内容让你的电脑无法承受,所以在此重装系统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脑配置是否满足win7系统的需求,无法满足强制安装的话就会让电脑变得卡又慢,具体可参阅:安装windows7系统最低配置要求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685.html

  3、当重装win7系统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900.html之后,有可能是因为系统的设置造成了电脑运行变慢,特别是电脑的虚拟内存的设置,在重装系统之后,最好要先查看一下虚拟内存是多少,方法是:鼠标右击计算机选择属性,然后依次点击“高级系统设置-性能设置-高级选项卡-虚拟内存-更改-选择要设置的驱动器c盘”,然后可以设置需要自定义选择大小即可,设置好之后系统会根据现在电脑的情况自动对虚拟内存的需求进行调节即可。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jiaocheng/win7_1301.html文章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