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我几十年的MF47,今天耍了点小脾气,安慰后顺便晒晒

楼主(2016-04-20):
这是跟随我多年的MF47今天耍了点小脾气,电磁表失灵,通过检查是一个可调电阻经过30多年的凤凤雨雨氧化而接触不良换了一只电阻后恢复正常。现在虽有数字表,但仍然和他割舍不开,这是1983年买的,表盘内的出场日期清晰可见,当时花了我两个月的工资买的,88.7元,当时的工资月47.5元,很咬牙的。但他却跟我走过了电子管。晶体管、到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也立下了些许汗马功劳<。所以难以割舍,而且随时还能发挥数字表不能完成功能)#)))≦

补充内容 (2016-4-26 23:40):
图片传上来了,在21楼

网友:
楼主是老技术专家。。膜拜!

网友A:
那楼主也是过50,近60的人了吧

网友:
我的照片已经插入帖子里了但是显示不出来,咋回事?

网友:
楼主今年多少年岁了! 83年 表示 我还没有出生~~

网友:
楼主是老前辈了,致敬.....

网友:
老前辈了,18岁开始做维修,也有51岁了

网友:
厉害。。。 你的表比我 年纪还大

网友:
MF47是当年经典

网友B:
我的MF47还在服役,中间换过表头了,91年买的,当时是120元,现在没有南京电表总厂的了,有的话,还想买一个,修液晶挺好。

网友:
難得在這遇到比我年紀還大的壇友,你應該五十歲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MF47还在服役,中间换过表头了,91年买的,当时是120元,现在没有南京电表总厂的了,有的话,还想买一 ...

是啊,MF47使用比较方便,灵敏度高,阻抗也高,而且较500型的要小巧,也便于携带。500型的虽然不错,但较笨重,操作不便,我还有一个500型的,和那个MF47年龄差不多,也保管的很好,因笨重用的较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也是过50,近60的人了吧

已是老朽了,不堪和你们年轻人相比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是老朽了,不堪和你们年轻人相比喽

我也不是年轻人呀,,差不多吧

网友D:
除了10K档测量漏电,好像没什么功能跟数字表抗衡了吧?
当然,还可以用电阻1档测量DVD小直流电机。
期待你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除了10K档测量漏电,好像没什么功能跟数字表抗衡了吧?
当然,还可以用电阻1档测量DVD小直流电机。
期待 ...

      版主理解错了,我并没有说数字表的功能不强大。只是用数字表二级管档和指针式MF47的10K档在测个别电子元件时 的差别,如测晶体三极管,用数字表的二级管档测得三极管的三个极的正反阻值来判断这个三极管是好的,装入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而用mf47 的10k档测其三个极的正反阻值就能判断出是有问题的。又如,在线检查光耦的性能,用一台指针表的RX1档和一台数字表的二级管档配合就能方便快捷检测出光耦的好坏,而用两只数字表就不能检测,。。。。当然还有,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版主可以试试,
      另外在这里请教一下发帖大多时照片传不上去的问题,发帖传照片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图片都能插入帖子中,就是不能发表,有时很容易就成功了,不知何因,搞得我一雾水。其实在这个帖子里也配有照片就是发不了,图片都没超过限制,格式也符合要求。比如,我刚才在笔记本BIOS专栏发的帖子,其中有两张照片,一个BIOS压缩文件,就没成功。只好另发帖,只传BIOS文件,成功了,试着又把发的不成功的那贴编辑了一下也成功了,而把图片和那个文件一起发就失败了,所以造成了发了两个帖子,一样的内容(帮忙删去一个}。

网友:
老技术了坚持下来不容易啊

网友E:
83年我工资63.5元。遇到同时代的就有“亲切感”。------我是“半路出家”,“下岗”后“现炒现卖”自学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83年我工资63.5元。遇到同时代的就有“亲切感”。------我是“半路出家”,“下岗”后“现炒现卖”自学修电 ...

哈哈同龄人,你是什么级别的工资啊,行政19级吗?

网友:
你的表  我可以叫叔叔了啊  表叔叔!!!   哈哈

网友:
终于把图片传上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版主理解错了,我并没有说数字表的功能不强大。只是用数字表二级管档和指针式MF47的10K档在测个别 ...

从你这个回复中可以看出,我理解的基本没错,如果你不这么说,我还担心可能有错!
由于工作原理不同(两种表的原理此处从略,有兴趣的可以百度一下),所以功能上有所差别,但并不是说哪种表一定比另一种表好或坏。应该视用途而定,比如测量漏电,用指针表比较可靠;测量一欧姆以下小电阻或小数点后三位以上的精确电流或电压,指针表没法跟数字表比。

你用数字表测量性能不良(注意是性能不良,不是短路或开路等物理性损坏)的三极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偏差,正是利用的指针表内阻小、驱动电流大这一特性,这也正是我前面所说的“用指针表10K档测量漏电”这一功能。

还有,用指针表配合数字表测量光耦好坏,同样用两台数字表的二极管档
也可以实现。但要注意的是,个别用3.3V供电的数字表在用二极管档测量PN结尤其是发光二极管时,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原理不多说了,以前讨论过。但大多数数字表用二极管档测量光耦时都比较准的。
值得注意的是,你说的“在线检测光耦的性能”,这个值得商榷。 这要看具体的电路,比如PC817的1-2脚有并联电阻时,数字表通常是无法在线准确检测的,指针表也许可以,但也要看光耦的在线实际电阻,如果PC8171-2脚并联1K甚至更小的电阻时,指针表也不见得能准确检测出光耦好坏。
也就说是说:当怀疑元件性能不良时,尽量用离线方式检测比较准;判断元件有短路或开路等物理性损坏时,可以在线检测,数字表、指针表都应该尽量遵循这一原则。

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你这个回复中可以看出,我理解的基本没错,如果你不这么说,我还担心可能有错!
由于工作原理不同(两种 ...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网友:
指针表不是很喜欢

网友:
老前辈了。。楼主修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