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20):
故障现象:机器开机跑0.2几v掉电,拆机维修,测各电压,1.05vtt和cpu电压没出,查电路图,1.05vtt是vt357玻璃芯片,供电5V正常,VTT_SENSE,VSS_SENSE_VTT没有电压 测量没有短路,信号来自cpu  A15,B15。换cpu 故障一样,心想会不会是空焊了,加焊cpu座。上电,电流刷刷的上来了,亮机,装机测试,机器ok。简单维修,高手勿喷!!求加分!

网友A:
这个用不久的吧,不过应该可以撑过保修期

网友B:
请问楼主,给CPU座加焊是有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给CPU座加焊是有铅的吗?

用的无铅的

网友:
这种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看到楼主如此高深的功力,不由赞之.

网友C:
这个方法很少人会想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不久的吧,不过应该可以撑过保修期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很少人会想到哦!!!!

运气好,碰上了

网友:
帅,只是一般情况开启是由桥发出的多,这个是由CPU发出的还是头次听说

网友:
运气真好秒杀

网友:
CPU 底座我还没加焊过

网友:
CPU座子还从来没有加焊过

网友:
CPU座没弄过

网友:
我想问下座子怎么干。。。。那是胶的

网友:
这个要用多高的温度才能完美的加焊呀?

网友:
最好还是拆下重植,有可能返修

网友:
CPU座空焊的很少遇到过

网友:
请问怎么加焊座子?

网友:
CPU座一般很少加焊

网友:
可以 思路明确 赞一个 加分

网友:
虚焊,算通病么

网友:
给你加分了 再问你一下 CPU电感代号是什么 这个是先出来的1.05 vtt 还是CPU电压 我是新手 求告知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bga,用的底部最大温度不要超过240度吧?

网友:
楼主是用BGA 直接加焊的么。。。 还需要不需要别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笔记本加焊座的。学习了。

网友:
amd还是INTEL的啊

网友:
楼主加焊CPU座子用的是松香水还是什么都没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