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 BIOS问题

楼主(2016-04-20):
E530 是不是有双BIOS 和单BIOS,独显有4显存,和8显存,板号是不是都一样?

网友:
板号一样不一样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8显存和4显存的BIOS是通用的,,,,还有就是这机器的BIOS刷完后可能会出现亮机慢的问题。请楼主注意哦

网友:
这个机器刷的时候 注意找下原厂的或者是后修改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