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虽小,但旅途艰辛啊

楼主(2016-04-20):
            故障虽小,但旅途艰辛啊,走的瞎道足可以绕地球15圈了,哈哈!      来说说使我痛不欲生的三天,几天前接到个宏基,说是不开机,接上可调电待机偏高按开关没反应,拆出主板看了下无无进水,无腐蚀,打了下3、5v的阻值发现3v存在短路,烧鸡摸网卡,和桥都比较烫手,拆掉网卡还有短路桥还是热,无奈之下把桥也换了个全新的上去,这回阻值都好了,当时还在想这客户是咋用的把桥都烧了,唉...还是回到主题吧,加电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就灭了,亮一下就灭切还伴有咔瞪的一声,当时也没多想就按照不开机的思路修,也没想发帖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就开始走瞎道了,不过还好到最后还是找到了成功之路】,照着图纸测ec的条件都满足
      机器的版号:LA_6901P 2.0

   ec也发出了PBTN_OUT# ,桥的slp_3/4/5#ec也收到了,但ec就始终不发出SUSP#SYSON,在这问题上我就耗费了一下午的时间,第二天来把手头的机器都处理完,又接着看这个破宏基,昨天用表对照图纸已经把ec需要条件AVCC/ECRST/ACIN/BIOS都测了个变没发现异常,我又用示波器测了一变,也没发现啥线索,主板通这电就让我扔到了一边,看着图纸的时序还在那分析呢,可调电源突然就打表了,我去什么个情况,发现保护隔离击穿,换了一套ok,加电原故障,机器按开关亮下灭的同时总会伴随这咔瞪的一声,给大脑充了会氧我把苗头指向了这无头无尾的响声,用示波器测3、5v和线性3v、5v发现只要是按开关这两组电压都有浮动,往前推进了下脚步测芯片PU2的13脚线性开启也在跳,看图都知道13脚的这个开启肯定是不会跳的,起初以为是芯片不良,换了个还是原故障,我又测了下B+这个电压也在跳,

在按开关之后这就不对了,查保护隔离管pq6、pq7的控制脚均为8v左右的电压,保护隔离OK啊,为啥公共点会跳呢,也不管那么多了,反正保护隔离ok,我直接用导线把PQ6,PQ7给短接了,此时按开关电流有变化了,能上到0.09了,这个高兴啊,用表笔测了下电压发现内存供电和cpu供电,和集显供电都没出来,好吧那就先修内存供电吧,用示波器测内存供电发现保护了,保护无非就是:1.芯片不良  2.反馈有问题,对照图纸测下反馈电阻PR90/PR91Z都正常

我就去库房里找了个这芯片,换上还是一个鸟样,这可咋办呢,看图纸的POOG这个脚没采用,我就用直流电源调了个1.5v给主板,结果奇迹出现了用示波器测SM总线发现有动作,装上内存,外接显示器亮了,哈哈..那咋办呢都亮了,也不能就这样接个可调电源给客户用啊,在料板里我发现有个主板的内存供电芯片采用的也是RT8209,好吧,那我们就把它剪下来接到这个板子上吧,测下剪下来板子的对地阻值没啥问题,那就开始飞线吧:供电、开启、地、还有电感的输出及通电后的亮机图

网友:
板凳,还好是我自己做吧,如果兄弟们有想在哈尔滨发展的,我们老板真心想另招一名懂电路的维修师傅,你们不妨可以来这试试,老板这人非常实在,非常好总之他这人没啥说的,  联系方式:13613643214   崔经理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的,飞线飞成蜘蛛网了 ,厉害

网友:
有可能换个滤波电容就好了,下管控制5v是不是?

网友:
这故障分析的不错,应该加分,修机器就是修道这样的故障才增长水平来,以后遇到类似毛病心里自然就有底了。

网友:
楼主好强悍呀,移花接木

网友:
移花接木,好技术

网友:
此机器故障网卡和桥坏了以后 后续弯路故障应该是隔离管导通不彻底以至带不起负载楼主 为楼主动手精神加分

网友:
飞线飞成蜘蛛网了

网友:
这样飞线太多了,估计用不了几天就会回来了。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不知道写些什么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好经验

网友:
这个能刷好没

网友:
移花接木。楼主可以的

网友:
若是招聘 最好是发到对应版 这样会有更多的浏览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  他会回来的感觉。。。你保护保护隔离哪里处理好了吗 ?
内存原因 找到了吗 ?

网友:
楼主这技术可以的

网友:
真正的牛B,这样的方法都可以,感觉没找出原因就搞上去了,心里不踏实,怕返

网友:
楼主在测到EC条件满足后,为什么没有考虑换个EC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