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e 1.03主板复位一直闪

楼主(2016-04-20):
p8h61-m le 1.03主板来的时候就是复位一直闪 就把桥加了一下  可以了  客户拿走后第二天就拿回来了  问题还是一样的  我就把桥取了重新植了一下上上去 有好了  可是过一天又不行了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  CPU换了 还是不行   怎么搞  要测量一些什么地方

网友A:
是不是三合一的桥?如果是的话 你干脆跟客户说还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合一的桥?如果是的话 你干脆跟客户说还主板

是BD82H61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三合一的桥?如果是的话 你干脆跟客户说还主板

现在我换了一个桥之后可以点亮了 可是用几分钟就复位一直闪  关机在开用几分钟有是闪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那就不是屏的问题了,你看下南桥的条件。估计是加焊的时候加热到了不良的元器件

网友:
跳的时候查下桥的时钟。25M正常不正常。

网友:
32.768   和电容换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