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fan err 错误

楼主(2016-04-20):
今修个thinkpad e420报风扇 错误  换个代用的风扇也是一样 风扇转一点点那就确定不是风扇的事  看论坛上说 拆排阻 r8501  拆了个 刚开始拆了 风扇转的很好 关机再开又一样  又订了一个原装的试试   结果没事了   坑人 啊 ~~   望大家注意~···········

网友:
THINK的机器风扇还是要更换原装的才好使,不然以后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e420报错很多是风扇问题

网友:
一般不使用待用的风扇

网友:
这种机器首先排除的时候就应该代换原装 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