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谁帮看下,谢谢!

楼主(2016-04-20):
品牌:V星 ,板号:7236
故障现象:进PE或系统,U口鼠标都需要重新拔插一下才能用。测U口供电,对地值都OK。大概是哪的事?

网友A:
USB时钟,USB_OC#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时钟,USB_OC#查一下

用示波器测的USB 48M时钟OK,在图纸上没查到另一个信号USB_OC#?

网友:
过流检测信号找到了,电压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的USB 48M时钟OK,在图纸上没查到另一个信号USB_OC#?

图纸上搜不到USB_OC#就直接搜索OC#。

网友:
V星不是有小八角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