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内部电池改装(精装版),表的外观不变

楼主(2016-04-20):
万用表内部电池改装(精装版)。经过反复比较实践,最终采用笔记本锂电池,原因很简单,容易找到和耐久,并且可拆卸方便更换,大家都会用到。一般充满使用两个月以上更换一次。

网友:
还有一张,表的供电电压保持在8.75V,是由升压板完成的,网上有售。

网友:
这个改装很好,不知道这个电池满电后,一般能用多久后需再次充电,,,

网友:
本人测试过,一般两个月没问题。

网友:
充电电池多的是,不好找那个充电的盒子哦!!!!!

网友:
我用高端的万用表,半年不用换电池!

网友:
这个蛮经典了哈

网友:
这个蛮经典了

网友:
一个月一块电池,

网友:
呵呵有才啊,我买的的是充电电池啊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电池那种9伏的貌似也用的蛮久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啊,

网友:
这还不如买一块好一点的表

网友:
我用的都是垃圾万能表,懒得改,但是我该了一个放大镜

网友:
像是14650锂电。

网友:
        如果公司维修人员在5人以上,采用此方法,还是比较节省个。至于充电盒也好找,不一定非要找一样的,(本人的充电盒是网上送的)一般充电宝把盒盖去掉就可以用了。
        如果大家有好的点子,或者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须要解决的,可以与我联系,也可共同设计。QQ:1433560503

网友:
都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样应当很方便,维修人手中一般都有很多这种电池,,

网友:
我上次搞了个直接接外接供电也可以啊  蛮好的

网友:
天天离不开万用表 这个改装值得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