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板号DA0R08MB6E4不触发

楼主(2016-04-20):
如题,DELL 7420板号DA0R08MB6E4,这机器在客户那里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触发,心想这款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啊。。。果断进论坛下载了一BIOS刷上通电,,触发了。
本以为可以装机了,结果一看电流,不对啊1.3-1.18-1.25-1.0,这没亮机啊。继续下载BIOS继续刷,连下了好几个都是同样的电流,接屏没反应。今天过来又下了一个又刷上去还是一样,换了BIOS芯片也不行。把他原来的BIOS刷上去还是不触发。。。请教各位大神  怎么破???

网友A:
除了BIOS别的还有问题,查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BIOS别的还有问题,查查供电

复位已经出来了,量了电感上面的电压都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
感觉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论坛里面所有这个板号的BIOS我都下来刷了,电流都是一样。。就不亮机

网友:
外接呢?亮不亮?

网友B:
若下载了好多BIOS电流一样 可以考虑合成一个BIOS测试 或者查下别的问题

网友:
外接应该没亮,用USB键盘按切换大小写的键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下载了好多BIOS电流一样 可以考虑合成一个BIOS测试 或者查下别的问题

我去X宝买一个试试

网友:
BIOS 芯片有可能不好

网友:
查其他供电,是否正常,进水过的吧

网友(2016-05-31):
修好  没有   我这有太一样的  现象

网友:
我的屏闪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也是E4的版本

网友:
会不会有两个问题,我今天就修一个不触发的,触发后不过内存

网友(2016-06-30):
解决了吗?同样的题,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