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好事多磨

楼主(2016-04-20):
前天发了一贴二修的G460,昨天刚拿回去的g460估计还没用吧! 今天早上又拿来了说是换上原来的屏不显示了交代一下放下机器走人了,昨天明明用我的屏测试好好地拿回去的。 正好早上也不忙就拆下屏换上我的看看,也是不显示 , 这时看电流正常有跳变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了就是显卡坏也不能这么快啊,怀疑应该是显卡没有抓到屏 ,直接用波波抓了一下EDID看图漂亮啊 这时应该确定就是屏线出了问题。因为此机器螺丝我没上,螺丝都在同行哪里拆好拿过来的!拆开c壳直接取出屏线正好在螺丝柱旁有个小口拨开一看断了一根红色的线 接上线用热缩管套上,本以为ok了接上原机器的屏还是没反应拆开屏仔细看屏码片掉了一个脚烧掉的 这是换好后的照片了,再次通电机器已经亮了。 这次我把所有螺丝都上好不能在叫他胡搞了...这次故障都是同行人为的上个螺丝也能上坏真是挑战我的忍耐力!

网友A:
我也有台机有EDID波形,换了屏也不显,不知是显卡还是屏线,订了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机有EDID波形,换了屏也不显,不知是显卡还是屏线,订了显卡。

先屏线在换显卡喽

网友:
你的寂寞谁能懂

网友:
码片都烧了

网友:
好多同行的机器 都尽力给安装好 避免造成认为的返修

网友:
有的机器同行拿走后  自己换屏电池都不拔 屏坏了主板也坏了还要免费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