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额定230W 电源维修

楼主(2016-04-20):
先清灰

大电容HEC 以前遇到过
好的也是鼓起的

保险烧坏  拆下保险 打220v 输入线 500多
正常应该无穷大 或者有跳变 从1000多大无穷大
大电容 用手按下 一个是平的 一个是鼓包的
打5V SB  集成芯片 1014AP06 对地正常
两个开关管 13009 都对地短路
整流桥 四个管子 正反都是500多
拆下连个大电容 两个开关管13009 测试整流桥四个管子正常
测试13009两只阻值000 都击穿
长城的电源 以前遇到过 都是均压 电阻一个阻值变大 引起 一个大电容鼓包的
拆下 两个均压电阻 原来阻值850K 另外的一只已经变成23M欧 已经被打的固定胶腐蚀
更换 均压电阻 300v 滤波大电容 两只13009
上灯泡 一闪就灭 5v SB 4.98v正常
上保险 测试 绿线 3.6v 正常 镊子短接 绿线 黑线 电源启动 各路输出正常

NTC 没装 用导线 直连

第二级的EMI 滤波电容 没装

一般情况 保险烧了 整流桥肯定坏 这个电源测试整流桥没坏
看来这个电源 是均压电阻 引起大电容鼓包 滤波不良
两只13009 不平衡 导致烧管 最后保险烧了
以前均压电阻坏 引起一个大电容鼓包 换下就好了
第一次遇到烧管 少保险的

网友A:
绿线不是5V 吗?怎么3.6V就正常了?

网友:
紫线5v  楼主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不是5V 吗?怎么3.6V就正常了?

长城的好多都是 3.6v 这个不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不是5V 吗?怎么3.6V就正常了?

绿线电压各厂家设计的不同,一般在3-5V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不是5V 吗?怎么3.6V就正常了?

只要是高电平就正常吧,3.3V以上吧

网友:
哦,学习了,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B:
它是个信号也不是电源电压,,,

网友C:
长城电源最好修,因为资料齐全,维修帖子也多,帖子多可借鉴的经验就多。最不好修的就是那些没资料的电源,例如芯片是3528的全汉电源,关键是元件位置要跑线,有那时间就不如修别的啦。再就是芯片不好配,当然不会到某宝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它是个信号也不是电源电压,,,

信号也是有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城电源最好修,因为资料齐全,维修帖子也多,帖子多可借鉴的经验就多。最不好修的就是那些没资料的电源, ...

恩 是的 市场上边的量 比较多
台产的全汉 康舒 海韵 台达 这些一般都是品牌机里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线不是5V 吗?怎么3.6V就正常了?

绿线电流很小的电压被万用表分压了,也就看到电压变低了!

网友E:
又是固定胶惹的,见到过不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固定胶惹的,见到过不少了。

是的 都碰见多少个了 都是固定胶腐蚀均压电阻 引起大电容鼓包
这次 这个严重了连两只开关管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也是有电压的吧

它只有高与低电平之分,,。。。

网友F:
修这个练手艺不错,其实一堆好用拆机的没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这个练手艺不错,其实一堆好用拆机的没人要!

足够便宜就有人要了
杂牌成本都四五十 得卖七八十
长城航嘉的 旧的 买一二十块 还是有人要的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有空练练手是可以的,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