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ATX-350P4升级版电源PSON电压不足

楼主(2016-04-20):
  新手,拆了一个长城电源学习一下,实测PSON绿线为3.67V,短接绿线无反应,目测电容无异常,Q1脚虚焊;Q2开裂;R5烧焦看不见字,万用表测量无穷大,现在问题是不知道R5这个电阻的阻值,应该拿什么样的来换,求知道的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楼主简单看一下电阻两端接的啥元件 ,传张电阻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简单看一下电阻两端接的啥元件 ,传张电阻的图片............

连接的Q2和C5

网友:
是不是偏置电阻

网友B:
是不是偏置电阻  看Q1边上的线路有没有同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偏置电阻  看Q1边上的线路有没有同样的

Q1和Q2都是三极管D13009K,都裂了,

网友C:
这种电源板还是直接换个好点 又便宜 换了稳定

网友:
在板上测量的数值

裂掉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板还是直接换个好点 又便宜 换了稳定

这个跟价值无关,是我想学一下维修,拿这个入门练手,感觉电脑这一块好像就电源要简单点

网友D:
那两个坏的电阻也应该是75R0?

网友:
PSON是信号,也不是电源,不存在电压不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坏的电阻也应该是75R0?

这里有份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900-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份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900-1-1.html

好的,谢谢,不知道这个跟升级版有些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不知道这个跟升级版有些什么不同

应该可以参考......

网友:
看旁边那个三极管这个位置那个电阻是多大的,这是一对三极管,两边的元件都是一样大的。

网友:
R5=R7,  R4=R4A=R8=R8A,  R6=R9   这些都是相同的阻值

网友:
都是三极管基极的偏置电阻,三极管炸裂这几个电阻必烧,都是小阻值的。

网友:
这个R5电阻好理解,就是R9=2.2三极管的基极限流电阻非常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