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62AMD集显,开机0.9A掉电,可调电源调至19.5V~20V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6-04-20):
惠普G62 AMD集显的机器,可调电源调到19V,开机后电流跑到0.99A左右就会掉电,可调电源调到19.5~20V之间都可以正常开机,不按开关键待机下都正常,保隔过电也都正常,恳求大师们给指点一二,机器型号不一样也没事,故障现象一样就行,真不知道该量哪块了。

网友A:
用原机适配器看下能正常使用吗?如果能正常使用就没必要纠结这个。有两个可能就是第一你的可调电源有问题、第二个就是适配器电压检测电路的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机适配器看下能正常使用吗?如果能正常使用就没必要纠结这个。有两个可能就是第一你的可调电源有问题、 ...

感谢大哥指点迷津,确实是因为不是原装电源的问题,巧的是正好赶上他的适配器也是坏的,如果他的适配器不是坏的,应该早就好了,可调电源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因为不是原装的过。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修HP机器最好备点原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