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2D 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6-04-20):
  接修一台 ASUS A52D  接电待机0.0090左右  开机 0.0120 有时多拨插几次又能上电  ,本人不太喜欢检测 凭经验觉得应该是 南桥不良 直接上BGA加焊  加焊后连开好多次本以为好了当装机装了一半在次试机发现问题又和以前一样   ,又拆开机子 加焊了EC    试机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这下不能在感觉修了  就仔细的看了待机电流  能开机时的待机电流是 0.011  不能开机待机是 0.0090  待机电流不同哪么就有可能是待机条件有一个没有出来  直接测试了3V  5V 发现开不开机两个条件都是一样的哪就排除了  3 5 V的问题 AMD的南桥待机还有一个1.1 接下来就查它了  发现能正常开机这个电压就出来了 不能开机时待机 此1.1没有   考虑到多插几次有时能出  就直接换了 此虑波电容 在次试机问题解决    电容为 PJ8201 后的电容 到此维修完成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能附上图片那就完美了。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事先 检查电路呢 直接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