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各位好!收到一台tcl-l32e09,开机无图像,请教下

楼主(2016-04-20):
各位好!收到一台tcl-l32e09  故障现象:第一先按下电源开关(注意不是控制面板开关),开机电源指示灯变蓝,屏幕无反应即是黑屏;第二再按下控制面板开关,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了,此时屏幕有反应(不知是不是暗屏)暗蓝色,接主机vga无反应;第三再按菜单键有不正常反应(正常有色彩条带),而它是暗屏带黑色条带;第四此时再按音量键暗屏带黑色条带,位置有变化,按节目键没变化,按信号键也有屏带黑色条带.请问是不是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电视机还是显示器

网友:
待机的时候灯是蓝色

网友:
是液晶电视

网友:
待机时再按控制面板开关,灯不亮了,但屏幕有反应,屏右上方有个vga图标,屏其佘地方黑色条带跟白色间隙,按菜单键跟声音键屏左上面有时会出现tcl图标,很模糊睇不清,屏其佘地方还是有黑色条带跟白色间隙,还有一点,屏左上角还会出"分量"两个字,然后马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