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323C投影黄色重影

楼主(2016-04-20):
松下X323C投影黄色重影,那位大哥知道啥问题,像是黄色被投反了。

网友A:
是不是色轮问题?我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色轮问题?我不太懂··

这机子没色轮。三原色连在主板上的那种

网友B:
是不是VGA断了一根线啊  V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VGA断了一根线啊  VGA

都换试过了

网友:
应该是液晶片坏了。

网友:
此投影最后是板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