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5C 没法刷机 提示未知错误 50

楼主(2016-04-20):
IPHONE 5C 没法刷机 提示未知错误 50,开机白苹果一下就黑了,进入DFU刷机过不了(已经进行了80%左右后停下来),提示下面的图片,是不是有硬件故障?

网友:
线换了 最好的原装线   不是原装线会提示

网友:
换线,重启系统,重装itunes,一个个试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清楚   50一般是基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描述的不清楚   50一般是基带问题

估计兄弟说得对了,进行了大半了,就进不下去了,谢谢

网友:
可能基带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基带基带基带啊

网友:
先查它工作条件吧。

网友:
驱动,USB口多试试

网友:
还是线软件吧!换线再试,

网友B:
还是没搞定,为什么提示错误50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搞定,为什么提示错误50呢?

基带CPU有问题会报50

网友:
极有可能是基带电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带CPU有问题会报50

多谢了,后来刷机居然能过9.32了,但没法激活,一直搜索中,

网友:
应该是基带CPU虚焊,先查供电,没问题就翘了量阻值

网友:
楼主机子修好了吗,查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