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电源无输出(已修好)

楼主(2016-04-20):
求助,一台LG  E2251T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查是别人修过的,电源驱动一本板无输出主5V电压(估计是5V)。电源是外接一只19V变压器,再通过APW7080电源IC降压输出主电压的。另一路19V到LED升压器,现在换了全新IC  APW7080,依然无输出。查后级无短路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示。

网友:
信号板又不值钱  买一个就是咯

网友:
这个没修过。希望有遇到过的兄弟帮忙说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不行就换板吧,不要浪费时间,坏板慢慢修吧............

网友:
开启是否有电压

网友:
APW7080电路很简单呀,就那几个元件,,逐个换也能修好吧

网友:
一个板过百元

网友:
这个查下开启,查下升压等,很简单的,在确认后极有无问题

网友:
有1.5V,不知道够高没有

网友:
已修好了,是2脚EN电压不对,因原板修过,不知是否原生是100K/30K,的分压电阻。只得1.5V不启动。拆了30K。就有了9V。我试把30K下分压电阻改成100K,但EN脚的依然是1.5V无耐,不装,只用100K直接VIN。

网友:
EN应该是3.3左右,然后这个芯片要注意6PIN和7PIN的链接是否有过孔不良等。APW7089可通用。

网友:
这问题解决起来好简单。
电源板,那个时候,都是最好修的。
大不了加一块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