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偏色求助

楼主(2016-04-20):
联想L174液晶,VGA线和主机都换了没事,请问是驱动板的问题么,缺色和高压板有关系么?多谢

网友:
查接口以及接口附近电路 其次去动版

网友:
显示器的信号板换了没有

网友:
看缺什么颜色,  画图,红,绿   蓝, ,然后才能查

网友:
显示器是液晶的换, 灯管发红,现象和缺色差不多

网友:
打一下VGA接口阻值

网友:
花屏,应该先考虑屏线,首先插拔一下试试,不行的话看有没有得换,要先排除这些简单的条件,再去动板。屏能亮,说明供电正常,也就是电源板和高压板没问题,问题在驱动板。小小的修机心得,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换了驱动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