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求助了

楼主(2016-04-20):
请教PCBREPAIRTOOL我下载了打开报错 错误代码C0000005 系统是WIN7 64 想请教一下 是系统不支持还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 有64 WIN7下的软件吗?

网友:
好像需要补丁

网友:
看到楼上说要补丁我就开始慌了....

网友:
没有啊。我下载下来直接可以用的 我的系统也是64 win7

网友:
打开报错的话就关掉再打开看看还会不会出错,如果还出错就下个安装版的然后再用河蟹版的覆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