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重启不认盘

楼主(2016-04-20):
一台三星R428重启不认盘,通电开机系统正常使用,但重启后不能进系统显示找不到引导盘,断电再开就正常,就是不能重启!目前动过(GHOST/纯净安装版/BIOS刷过多个/南桥下电容排除),南桥有点烫发,请问有同行遇到过赐教一下,我想换个南桥,但在换前想听听大家意思!免得白忙!谢谢

网友:
说不定是CMOS出问题  支持换南桥

网友:
我建议是先换硬盘

网友:
查一下供电线,这个桥的确坏不少

网友:
如果换硬盘可以解决的事,还要发贴吗?回答的有点水平好不!谢谢

网友:
是不是硬盘前面那转接板的问题哦

网友:
先查一下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了还在想什么

网友:
这个桥不难换。可以换一下试试

网友:
不建议换桥 先多分析下

网友:
桥是爱坏  先查查硬盘那条件再决定换吧

网友:
先测测条件不要轻易换桥

网友:
重启认不到硬盘 但是你没有说有没有换过硬盘测试 建议拆出来 重启的时候测量一下条件 看看都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
还是别动桥了,有的三星主板,从出场就有这个问题,可能是缺陷,之前遇到过问客户怎么不能重启,说买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