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

楼主(2016-04-20):
测了下公共点有电,3.5V有电。准备先刷个BIOS 不行就测EC那边了 。 版号LA-4114P 1.0
不触发

网友:
RTC,待机时钟正常再测EC

网友:
就这样直接干吗 不行还有南桥可以干

网友:
测一下待机条件吧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就查下EC的条件吧

网友:
不开机的机器 刷BIOS不行的话 只能按条件一步步查

网友:
CQ40是不是AMD的,AMD的南桥还有一个1.2V待机电压

网友:
就这思路走下去撒

网友:
不知道后续是什么 不触发 建议找个图纸按时序维修下

网友:
楼主目的是下载分---其他不重要

网友:
ec那边没查就直接刷吗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好搞 估计是ec这有问题

网友:
EC待机条件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