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2——5S时开时不开维修

楼主(2016-04-20):
昨天接的机子,拆了大致了看了下无进水迹象。
机子故障:客人描述是不开机
维修过程:首先先夹电试一遍,果真开了,有开机电流还进系统了,以为捡到大鱼了,一进系统没几秒黑屏定160毫安无法唤醒。
再来一次,启动后定60毫安,反复试了好几次偶尔那么一次可以进系统。
没有什么秒杀秘籍、老老实实查电压吧,到CPU供电都正常、复位也有1.8,再找两路总线,问题来了!数据线有1.8,时钟线只有0.79V另一头逻辑供电正常。
看一点通:发现数据线通五处:CPU,U2,U3,灯控还有小音频,测了时钟线阻值正常应该被这五路的其中一路拉低了电压。

先简后难,开始换件,U2,U3,灯控,小音频这样的顺序拆下去还是被拉低的直接叫客人换板。

换了U2故障依旧!
接下来U3,拆之前我心血来潮测了显示座子的背光线和-5.7V,测到-5.7V阻值为836! 看来U3的问题比较大,
拆完U3,-5.7的阻值正常了,装上正常开机,时钟线电压也正常了。

维修结束,没啥理论思路大家看看就好,觉得好滴请加点分我下资料。

网友:
开始没仔细看以为是笔记本     看到图片  幕然回首才发现这是手机啊  来错地方了

网友:
额,数据线是正常的,时钟线被拉低了,笔误。

网友A:
想问楼主,这样的问题收多少米?

网友:
楼主是换板子后又修的还是给客户修好的板子

网友:
二条总线是什么呀?????

网友:
看了你的维修,论坛多有这样的帖子才是真的好

网友:
数据总线就是同时通CPU,U2,U3,灯控还有小音频的1.8V电压吗?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楼主是查I2C0_scl发现的问题吗

网友B:
手机维修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看完了还是有点云里雾里,-5.7v这个电压有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楼主,这样的问题收多少米?

这机子报3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看完了还是有点云里雾里,-5.7v这个电压有负的?

理论我也不是很懂不知道怎么解释,苹果电路上是有这路显示管输出的正负5.7

网友:
300也是不是高价了 正常报价

网友C:
应该报450,如果是苹果5还差不多

网友:
多谢楼主 又学经验了

网友D:
看来楼主也很厉害 都可以动CPU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报450,如果是苹果5还差不多

报价也是门学问啊,上次有个苹果5进水机搞开了报300都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也很厉害 都可以动CPU啦

上盖能弄,下层还装不好翘不好

网友:
刚又收了个同行拿来的5S,轻微进水一模一样的问题,秒杀!

网友:
死机查i2c,有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报价也是门学问啊,上次有个苹果5进水机搞开了报300都不修。。。。

搞开机了不修?

网友:
手机屏必须有负电压,否则开机无显示

网友:
像不开机的都会修开了再报,基本都不敢报太高,高了不修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