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25不开机 板号6050A2354501-MB-A03

楼主(2016-04-20):
   通电待机电流到0.02A。按开机没反应,经测量发现待机芯片如图: PIN16=19V正常。PIN13=4.7V 正常  PIN8=3.3V正常  ,PIN17=5V正常。PIN1和PIN6没有,+VBATR公共点电压也没有,说明保护隔离没有过,待机芯片用的19v是保护隔离之前的电压。找到保护隔离电路如图: 发现Q9862的PIN123有19v,而PIN5678没有19v。该隔离管是P沟道的。导通条件就是G级要为低,实测G级是19v,不符合P沟道隔离管导通要求。由图纸可以看出Q9862的G级是由R513和R514分压所得,R513和R514分压条件就是Q505要导通接地。这就要求ADP_EN要为高才可以。实测是0v。不正常。ADP_EN来自EC。查EC工作条件:VCC0=3.3v正常。VCC1=3.3v正常。时钟晶振有波形正常。LID_SW#=3.3v正常。复位正常,EC和BIOS无断线,且BIOS第一脚片选信号有波形,说明EC已经读取BIOS了,修到这里个人觉得要么EC挂了,要么就是BIOS程序出错,导致EC不能正常工作,
   抱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刷BIOS吧,,刷完BIOS装上后,通电正常开机了。,看来问题是出在BIOS上了,

   附上BIOS程序

网友A:
不错,维修先三板斧,不行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维修先三板斧,不行再研究。

三板斧是下测,把握不准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B:
这个有点牛  ec程序引起这么个问题 比较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牛  ec程序引起这么个问题 比较绕

程序出错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问题之前修过一般都是BIOS问题多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厉害啊  修这么快

网友:
流弊  像大神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 新机器  碰见稀罕毛病 先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