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H61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4-20):
手上有片SOYO H61主板其它供电都正常,就是不出CPU供电,供电芯片为RT8859M,芯片供电有5V,开启电压也有1。09V左右,看了论坛上的贴子,49和50脚应该是1.2V左右,我这板是12V,电阻都换过220K,还是一样,47脚和48脚电压也有1.4V,应该是正常的,换过芯片,还是一样不出电压,求大刘帮忙看一下,附上脚位图

网友:
条件正常的话就根据PCH的时序查一下看CPU供电前的条件正常没有

网友:
EN信号正常吗?SVID信号?还有反馈电路也要查

网友:
H61的板子BIOS也会造成没有U供电的,但你的49和50脚12V是不正常,你确定你换的电阻正常不?正常的话换个885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