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此板子的温控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6-04-20):
型号:宏基4741G H
板号:09920-5 JE40-CP MB 48.4GY02.051
故障:找的客户要求换板的机子,把换出的板子拿来搓一搓。  顾客描述:故障是开机一般在一个小时左右会掉电   测试:用鲁大师高压测试,两分钟左右就掉电(但 注意:掉电很奇怪,只是屏幕黑屏了 风扇也在转 指示灯也显示开机状态 看电流机子还在运行状态。)了。  我怀疑是blos问题和温控问题,散热已经处理了。。。
  现在我就是找不到 温控芯片,以前没有真正见过温控芯片,只知道是一个八角小芯片。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图纸和blos:迅维上都有 我就不一一上传了。 图纸我使用过,和板子对的上。
        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1107-1-1.html
不知道图片怎么上传不上来了  麻烦给位去这个地址看一下图片,感谢!!!!
       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b85156890102w8mv.html
    还有为什么我每次上传照片都说大了呢? 我的照片只有3MB左右的。
   多谢!!

网友A:
不见得所又的温控都是8脚的

我看了下图纸 你看下U17

网友B:
不一定是温控问题,还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温控问题,还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是集成显卡的 没有独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见得所又的温控都是8脚的

我看了下图纸 你看下U17

谢谢 天意哥  我也觉得是U17 只是见得少 很多人说是八角 所以不敢确定 问问大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天意哥  我也觉得是U17 只是见得少 很多人说是八角 所以不敢确定 问问大家!!谢谢!!

不用客气

以后遇见的多了就能确定了  主板不是千篇一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