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L.F?)隔离(mos.Q?)对嘛?

楼主(2016-04-20):
保护意思就是经过保险或者电感嘛?隔离就是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嘛?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是由几个P沟道的MOS管组成的控制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进行电压转换

网友B:
保护隔离就是主供电电路 充放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是由几个P沟道的MOS管组成的控制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进行电压转换

不是mos管就是三极管不是嘛?电压还需要咋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就是主供电电路 充放点电路

不能这么说,只是都是19v而已,主要的是作用不同,保护隔离主要起到保护作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是由几个P沟道的MOS管组成的控制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进行电压转换

我想问的是保护隔离组成的元器件一般就是mos管或者三极管还有电感或者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是保护隔离组成的元器件一般就是mos管或者三极管还有电感或者保险,

你都知道了还问啥?

网友:
这样说不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了还问啥?

就是确定下,刚接触思路比较混乱

网友:
保护隔离名称的由来我倒是没有研究过

网友:
保护隔离 根据设计不同 有好多功能的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  比如sony的设计 好多由过压欠压 过流等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是由几个P沟道的MOS管组成的控制于被控制的关系,从而进行电压转换

vin进入后上管的输出s级接下管的输入d级嘛?

网友:
好久的贴了,楼主该系统学习下,迅维是你不错的选择

网友:
不是这样的  你看下保隔电路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