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04-20):
苹果一体机电源板中两个贴片电阻R080短路,图中箭头所指就是,手上没有同样的更换,有代换的吗???能用那些代换???第一次修苹果电脑,维修界的高手请指点下

网友:
估计后级有短路 好好测测吧

网友A:
遇到电源坏的都直接换 不贵

网友:
楼主先说一说电阻规格参数,不知如何测得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电源坏的都直接换 不贵

这个是苹果一体机里面的电源,起码要好几百的。

网友:
小心哦!短路了的电源稳定性很差,保护电路弄不好拿去用烧机真的成了烧鸡到时怎么办????

网友:
省省吧,朋友!

网友:
就算你查出那个零件坏了找料不容易哦!

网友:
就算你查出那个零件坏了找料不容易

网友:
再具体些,苹果机型号?  图像清晰可见?

网友:
电阻短路?怎确定的?我想知道。

网友:
电阻怎么会短路呢,其它地方短了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电阻怎么会短路,就算是烧了,也想知道怎么会烧短路

网友:
直接换不要犹豫。

网友:
直接 换电源板,别把问题扩大。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

网友:
电阻短路,第一次听说。断了有可能。

网友:
电阻会短路吗?

网友:
有没有拆下元件确认是那两个元件短路么?

网友:
短路?是电阻值小吧

网友:
当然可以带还了啊!看组织大小!

网友(2019-09-17):
电源怎么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