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碁 E1-471G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4-20):
接到顾客E1 顾客自己拆机清灰造成不开机,顾客说电池可以开机,插适配器不开机。讨价还价150修。拆机 ,稳压电源上电0.1几电流 明显短路,测35v正常,板子有声音 嘎嘎响 ,这个故障头疼 ,用耳朵听,满板子都响,判断不出哪个坏,打各个电感阻止也正常。用手按各个芯片,有时能开机,由于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不开机。偶尔可以开机,开机后响声消失。应该是哪个原件不良,故障点应该在保护隔离和充放电芯片这块。测各个场管电容没有损坏现象,能开机时测充电电感充电电压有变化 高低跳变,不稳定,找个芯片换上,还是原故障,测电容没有短路的 就剩上下管了 。先换了下管,没好,又换了上管。插电待机正常,开机正常,测了几次ok了 没想到是场馆不良引起板子响声

网友:
充电上管??

网友:
把充电上管拆了会如何

网友:
有这种声音主板短路了 我遇到过 嘎嘎响 不过我那个是进水的 个拆了隔离管  也打过阻值都正常 最后拆了内存的上下管 就没有嘎嘎响了

网友:
充电上管不良

网友:
我的是  能开机   就是装不上系统  进pe就重新启动   一步一步安装也不行   拆下来盘装系统在装回去就蓝屏   头疼了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没遇到过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  哪一个上管坏了啊

网友:
怎么查的啊

网友:
充电电流忽高忽低的遇到几次,都是芯片坏了,上管坏的没遇到过

网友:
不行  各种方法都试了    cpu    桥 都bga干过    无解    本本还在那里丢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内存出问题了  把内存条取出清理下再重新插进去开机看下  或者换一条新的内 ...

不行  各种方法都试了    cpu    桥 都bga干过    无解    本本还在那里丢的了

网友:
充电上管问题?  没短路吗

网友:
后面没短路?单纯的上管不良还比较少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见过,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本来想看内容  但是150的价格  让我直接略过     对于价格这两年来 我深恶痛绝     维修还有明天吗?  最近市里又来个SB跑业务  显卡加焊80  换桥不超过150     MD  我就想不通了  干嘛要干这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  各种方法都试了    cpu    桥 都bga干过    无解    本本还在那里丢的了

查一下GATEA20信号

网友:
上管问题为什么会造成不开机

网友:
笔记本跟台式主板的场管坏了有时都会导致这种响声的。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充点电感在充电和不充电时电压非别是多少?